楼主(2009-10-06):
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接线按照正相序就一定正转吗?

网友A:
一定正转。

网友B:
只要接线正确,不论正反相序都一定正转。

网友C:
老式的(就是那种中间有铝盘的),即使接线正确,也不一定正传。和负载有关系(接电焊机,不焊接。有时缓慢倒转)。

楼主(2010-03-27):
楼上高见,我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