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6):
怎样制作台达文本显示器下载线,有那位知道请告之   RS232的

网友A:
随机说明书 网站手册里面都有

网友B:
文本显示器的说明书内应该会提到..

网友C:
文本显示器TP04的制作软件打开时点击与PC接线图。

楼主:
pc  RX 2-----TX 3  文本
   TX 3-----RX2
   GND 5-----GND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