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6):
1、铸铁阀门概述
水系统由于压力低,所用阀门和管道配件主要材料为铸铁,但铸铁不耐腐蚀,单一材质不能满足要求,需要对其进行合适的涂层处理,这就需要对该类产品的涂层作研究分析,选择合适的材料与工艺。铸铁阀门的材料包括灰铸铁、可锻铸铁和球墨铸铁等。由于球墨铸铁阀门在水系统中的使用越来越广泛,本文以球墨铸铁阀门为例进行论述。
2、铸铁阀门现状
据调查分析,现在阀门的损坏和更换主要是主体锈蚀,内腔因为与介质接触,锈蚀极为严重,锈蚀后阀门通径变小,流阻增大,影响介质传输。而且阀门多安装在地面或地下,外表与空气接触,空气潮湿,表面易发生锈蚀。这就需要对阀门的主体材料加以防护,以延长使用寿命。另一方面,由于铸铁直接与水接触,锈蚀的存在构成对水质的二次污染,这必须加以控制。因此,对涂层的要求以功能性防护为主,装饰性为辅。阀门的表面处理方式主要有油漆涂装、镀锌和粉末涂装等。涂漆的防护期短,不能长期在工况情况下使用。镀锌工艺主要是管道应用较多,热镀锌和电镀锌都有采用,工艺复杂,预处理采用酸洗、磷化工艺,工件表面会有酸、碱液的残余物,留下了腐蚀的隐患,使镀锌层容易产生脱落,镀锌的耐腐蚀年限为3~5年。粉末涂装具有涂层厚、耐腐蚀、耐冲刷等特点,能满足水系统使用条件对阀门的要求。
3、铸铁阀门材料
粉末涂料无溶剂,减少了环境污染和有机溶剂中毒,其不属于易燃品,储存和运输安全方便,简便经济。粉末涂料可回收利用,利用率约为95%。涂料工艺易实现自动化,一次涂装可获得4o一5001xm厚涂层。涂层无底漆,提高了工作效率。边角的覆盖性优良,涂膜的机械性能、绝缘性能和耐腐蚀性能优良。但是,粉末涂料换色程序复杂。储存时受压力、温度和湿度的影响,易结块。粉末涂料的制造设备和涂装工艺较复杂。粉末涂料品种繁多,常用的有尼龙1 l、尼龙12、环氧树脂和环氧聚酯等。综合其性能、成本和工艺复杂程度等因素,环氧树脂粉末适合用作阀门的涂层。如果不考虑成本因素,尼龙系列粉末是最佳方案,综合性能指标高。国外有采用尼龙粉末作阀门涂层的成功事例。
4、铸铁阀门工艺
阀门中需要喷涂的铸铁零件有阀体、阀盖、压盖、手轮和闸板等。喷涂工艺流程为工件预处理去除灰尘_+预热一喷涂一固化一冷却。
(1)预处理需要涂装的表面必须是干燥和干净的,且具有一定的粗糙度。铸铁的多孔性结构,使零部件组织不致密,其在酸处理时,极易发生酸内渗,导致材料内储氢而极易发生氢脆。因此,铸铁涂装前不能采取酸洗和磷化工艺处理,应采用喷丸或喷砂工艺,达到sa2.5级。工件处理后6h内须进人预热处理工序,并且注意零部件不得被雨淋,防止再次生锈。搬运过程中须防止油污污染,并配带帆布类手套。设计喷涂线时,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考虑在线进行喷丸(喷砂)处理,可以避免人工多次接触工件,防止工件二次污染。喷丸用的耗材可以采用优质不锈钢丸(s 1.5)与不锈钢切头( 1.2)按1:l比例混合,根据消耗情况定期按比例补充。
(2)预热 须保证铸件实体温度在190—210℃ ,不能以烘室空气温度作为判定工件温度的依据,空气温度只能作为参考。由于阀门铸件厚重且组织疏松,存在热惰性现象,须有足够的预热时间保证工件的温度,同时将工件中的气体烘出,防止粉末喷涂后溢出,形成气泡缺陷。具体时间根据工件规格尺寸设定。 (3)喷涂喷涂主要有静电喷涂和流化床工艺两种。静电喷涂根据工件尺寸大小可以分为粉末静
电喷涂生产流水线和粉末静电喷涂单元,两者工艺一致,主要区别是工件的周转方式。喷涂生产流水线是采用传输链自动传输,而喷涂单元是人工吊装。涂层的厚度控制在250—3001a,m。厚度小于1501xm,防护性能降低,厚度大于500p,m,涂层附着力下降,耐冲击性能降低,同时粉末消耗量加大。流化床工艺是粉末在流化床内呈悬浮状态,粉末遇到热的工件即在表面凝胶,形成不小于300p,m 的涂层,流化床工艺施工的工件膜厚均匀,对于内腔等区域也能很好涂装,涂装质量好,效率高。静电喷涂操作工艺简单,一次性投人小。流化床工艺涂装质量高,一次性投人大。喷涂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最好是在粉末凝胶时间内。对于不需喷涂的螺纹、平面、孔等处,可以采用硅胶塞和高温胶带等器具遮避保护,待喷涂完成后取下即可。
(4)固化固化温度180℃,时间l0—15min。固化环节是涂层最终成型的环节,对最终涂层性能影响较大,应合理控制其温度和时间。温度低,时间短,固化不完全。温度高或时间长,会导致涂层变色。喷涂完成到进入固化烘道的时间要尽可能短,2min以内为佳,否则会影响固化效果。固化完成的工件,冷却至室温,建议采用自然冷却法。
铸铁阀门的粉末涂层工艺探讨 待续。。。
tag:
锻钢法兰闸阀

z45t铸铁暗杆闸阀

z44t铸铁明杆闸阀

z41h国标法兰闸阀

美标日标闸阀

发布:
上海仪欣阀门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电动调节阀,气动调节阀的厂家http://www.yixin-valv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