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7):
安川1.5KW不带负载抖动带上负载平稳正常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正常状态,带负载和不带负载都是一样的。不抖动。这个是调试参数设置问题。安川的?是否咨询下制造商的技术支持呀。看看他是怎么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