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谢谢了

楼主(2009-10-07):
请问是台UPS上面常出现旁路供电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由UPS的工作原理决定的(在线式或非在线),在线式的无论是否市电正常都有整流、逆变等过程供电,而另一种供电方式,则是市电正常,直接由市电供电,而不经过UPS。

网友B:
如果是非在线式的,这是正常的,只有在停电时,才电池供电
如果是在线式的,那么可能是畜电池不能充电了

网友C:
知道一点点

网友D:
应该是市电供电,只有当市电停电时,才自行启动UPS吧。

网友E:
机型
你方便说一下,你的那台是什么型号的,以及什么品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