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率的理解

楼主(2009-10-07):
电阻率怎样理解?随手翻了下电工基础,看到了铜的电阻率=1.724*0.00000001[欧姆/m],问题来了:(是每m的电阻,但没提截面积是多少),又有单位是[mm2次方/m]时电阻率=0.01724是什么意思?晕。。。。哪位大虾能指点一下呢?谢了!

网友A:
电阻率是长度为1米,横截面积为1平方米的某种导体的电阻,当然其系数与单位有关(平方米/米或平方毫米/米,相差100000倍)

网友B:
电阻率:欧/km(20℃)
跟电线实际截面(mm2)有关。

网友C:
高中课本上的定义:电阻率

网友D:
我查了一九八一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电工常用手册》,里面有电阻的计算:
R=ρ*L/S(Ω)。
式中:s--导线截面积(mm2),ρ--导体的电阻率(Ω*mm2/m),L--导体长度(m)。

计算公式的意义是:导线电阻的大小与导线的长度成正比,与导线的截面成反比。

各位朋友请注意:导线截面积的单位,从来就是(mm2),不信您去查一查手册。

楼主:
也就是说1平方毫米的截面,1米的长度的导电体,它的电阻值就是该物质的电阻率,各位大虾我说对了吗?

网友B:
实际标注是 欧/km(20℃)
    比如说:16平的铜绞线20℃时电阻为1.140欧/km
           25平的铜绞线20℃时电阻为0.733欧/km
           35平的铜绞线20℃时电阻为0.527欧/km
           50平的铜绞线20℃时电阻为0.336欧/km
           70平的铜绞线20℃时电阻为0.273欧/km
           95平的铜绞线20℃时电阻为0.196欧/km
           120平的铜绞线20℃时电阻为0.156欧/km
           150平的铜绞线20℃时电阻为0.123欧/km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实际标注是 欧/km(20℃)
     比如说:16平的铜绞线20℃时电阻为1.140欧/km
            25平的铜绞线20℃时电阻为0.733欧/km
            35平的铜绞线20℃时电阻为0.527欧/km
            50平的铜绞线20℃时电阻为0.336欧/km
            70平的铜绞线20℃时电阻为0.273欧/km
            95平的铜绞线20℃时电阻为0.196欧/km
            120平的铜绞线20℃时电阻为0.156欧/km
            150平的铜绞线20℃时电阻为0.123欧/km
您这是生产厂家在其产品说明上标注的每公里欧姆数,而不是电阻率,您算算看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C:
新编电气工程师手册中解释如下。
我理解欧姆.米是国际单位制,其它都是导出单位,是为了方便而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实际标注是 欧/km(20℃)
     比如说:16平的铜绞线20℃时电阻为1.140欧/km
            25平的铜绞线20℃时电阻为0.733欧/km
            35平的铜绞线20℃时电阻为0.527欧/km
            50平的铜绞线20℃时电阻为0.336欧/km
            70平的铜绞线20℃时电阻为0.273欧/km
            95平的铜绞线20℃时电阻为0.196欧/km
            120平的铜绞线20℃时电阻为0.156欧/km
            150平的铜绞线20℃时电阻为0.123欧/km

您这是生产厂家在其产品说明上标注的每公里欧姆数,而不是电阻率,您算算看是不是一样的。

肯定不一样,截面越大电阻越小,这只是按KM说的,按每M换算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