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7):
电力变压器,产品型号S9M-250/10,油浸式的
额定容量为250KVA,额定电压10000/400,联接组标识Dyn11
因为变压器烧了,拆开后,不知道内部一次,二次绕组匝数,线径,规格等技术参数
特上来请教各位师傅,谁有条件的话帮我具体查下数据,万分感谢。

网友A:
阻抗电压(%)      空载电流(%)     空载损耗(W)     负载损耗(W)      绝缘油质量(kg)
    4             1.2              560           3050           240
根据这些数据自己算一算线的数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