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7):
(无正文)

网友A:
用指针表乘一百档测量控制极和阴极之间正反向有几十欧姆电阻,但不相等,阳极和其它极电阻为无穷大。

网友B:
现在接触可控硅元件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很少维修。2楼的方法完全正确。最好采用指针式的万用表。数字表用二极管测试挡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