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7):
谁有空压机,UPS和发电机的日常保养手册啊,有的话帮 我发一份好吗?我先谢谢 了
在网上 搜索出来都是乱七八糟的

网友A:
我给您搞一个截图的就不会乱七八糟了。

网友A:
这个也挺好的,您怎么说乱七八糟呢。

发电机的维修保养--地址: http://blog.china.alibaba.com/blog/walespower/article/b0-i5544498.html
1 总则
一个好的维修保养是确保发电机组长寿的关键。维修和保养必需由取得资格的技术人员来进行。在进行维修保养时应作好记录这将有助于日后安排维修保养工作程序。
总的来说,发电机应保持清洁,不可让液体,例如燃油或润滑油积在内或外的任何表面,也不可在任何吸音(如有装置)的物质上面,下面或周围,工业用水溶济来清洁机器的表面,不可用可燃性的溶液作清洁用,如吸音物质的保护有被撕裂或刺穿时,需马上更换以防止液体或油类渗入积聚在物质上。
2 预防性的保养
由于使用发电机的情况不同,保养要求也因此不同,对于柴油机的保养详细要求请参阅《柴油机手册》,因为这和本章有关,时刻表用户阅读有关部份配合本章进行。保养工作可以比本章要求更频密进行。

2.1 每日的保养和每次着车后的保养:(对于备用的发电机),这些步骤可每周进行一次在每次着车之前或每一天应在机器四周用肉眼检查一次。在5.2节所列之开机前检查应在此同时进行。对柴油机之检查步骤可查阅《柴油机手册》,里面之要求可作为对5.2节之补充。
2.2 每隔两周检查(对那些一直没有开机的备用机)对机器进行操作检查,着车并小机器运转5分钟。

警告 ★
!切勿长时间让柴油机运行予低负载。
2.3 每月检查(对那些一直没有加载运转的备用机开机)并对机器加上至少50%的负载运转1-2小时。

2.4 每6个月或250小时检查,每天检查并加上切勿长时间让柴油机运行予低负载下列做法:
1. 用模拟电器故障检查所有控制系统的故障保护装置。
2. 清洁所有电池盖的排气孔。
3. 上紧所有排气管接口。
4. 上紧所有电器接头。
5. 进行《柴油机手册》上列出其他对柴油机的特别保养。
6. 开动机器观察控制屏上所有仪表是否运作正常。

2.5交流发电机的预防*流发电机无须日常保养要求,然而定期对交流发电机线圈检查情况及定期清洁是须要的。请参看8.2,交流发电机的保养及《交流发电机手册》。

2.6柴油机的预防性保养:按《柴油机手册》提供的要求参阅本手册作经常性的保养以保持其性能高效。

3 拆卸发动机和交流发电机
拆卸柴油机或交流发电机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把供电到辅助设备(例如发热水套)的电路拆开。
2. 断开供电池充电线路。拆除电池接线(负级先拆),有需要时把电池移开。
3. 如果发电机有罩,需把固定罩子每边的螺栓拧开,拆开排气管,然后再把盖子搬开。
4. 拆除控制屏时要先把所有连线除下,并和支承物一起拆下,要充分保证所有连线能再接上。
5. 如果要把柴油机和交流电机都拆卸,可以用柴油机及交流发电机的吊环独立吊起,但首先要拆下固定它们在底架上的螺栓。

3.1 只拆卸柴油机
1. 如果只拆卸柴油机,先要从柴油机上拆除线路软管。
2. 如果交流发电机只有一只脚在底座上,那么在拆卸柴油机时,交流发电机的前端先用支承物顶好。
3. 把柴油机上在底座螺栓除下。松开交流发电机的固紧螺栓也许有利于拆卸柴油机。
4. 除下交流发电机风扇保护罩。
5. 用吊钩或木支承物托住,小心不要损坏扇叶。
6. 拆除柴油机与交流发电机接头螺栓。
7. 用高架吊机或类似装置吊住柴油机的尾部。
8. 拆卸接头外壳的螺栓。
9. 现在将发动机向前移动直至完全脱离交流发电机并能吊离底座为止。

3.2只拆除交流发电机
1. 如果只准备拆除交流发电机,那么柴油机的后部就要支牢。
2. 拆除线路软管
3. 拆除把发电机固紧在底座的螺栓。
4. 拆除交流发电机风扇保护罩,承牢和发电机的前部,用一根秆在底部中心线把固定,这样做是限制移动到气隙,使轴承及力磁线圈不会受到破坏。
5. 按6.3.1节说明把交流发电机从柴油机上拆下来。
6. 用吊机或类似装置承起交流电机,并将整个交流电机滑回到底盘,然后才吊离。

【复制标题和链接,发送给好友】不断超越的发电机组专家的相关文章 >>更多 · 发电机失磁是怎么回事,应怎么处…
· 柴油发电机组基本设备包括哪六个…
· 柴油发电机组在使用中至关重要的…
· 发电机负荷过低时,排气管有时为…
· 气体/冷却/排烟
· 燃油/防火/电池/电线
· 发电机组总体说明
· 发电机的维修保养
· 柴油机的说明及其保养
· 交流发电机的说明及其保养

不断超越的发电机组专家的相关标签

网友A:
我花了10多分钟,三个内容都给您下载全了,还不满意我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我未曾搞过保养,不能乱说。

UPS的存放及日常维护和保养
1.存放

   (1)当您计划有较长时间不使用ups时,在存放前关断市电,将电池放尽,然后充电至少24小时。

   (2)将ups的所有开关均置于"off"位置。

   (3) ups或电池存放期间,每隔3个月放电一次,然后再充满。

   2.定期测试维护

   (1)判断ups在断电情况下是否能正常工作或判断电池电量是否充足,需要做必要的断电测试,在测试前,必须确认电池已处于充满状态。

   (2)将ups交流输入关断,模拟断电情形。测试电池可供电时间是否在正常范围内。放电时间必须视负载大小及外接电池容量而定。

   3.维护和保养

   (1)电池更换须由对电池了解的专业人员进行,非专业人员切勿尝试,以免造成危险。

   (2)更换电池时,务必使用同直流电压的电池组。

   (3)电池短路会造成大电流而产生危险,在电池安装时应避免短路。

   (4)连接或拔除电池接线前,请确定ups不工作。

   (5)清洁时请用软布轻试,切勿使用磨砂材料。

   (6)定期检查各连接线,防止碰撞或松动、锈蚀。

   (7) ups散热通风孔,应保持通畅,应定期检查进出风口是否有异物堵塞。

   (8)请不要自行打开机盖检修。

楼主:
谢谢了,各位大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