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帮帮.......

楼主(2009-10-07):
本人对机器人的制作一直很有兴趣,现在想利用工控机(或人个PC机)去控制机器人的各种动作.以前是用单片机去实现.现在问题来了,我用什么软件去实现对工控机(或个人PC机)外围设备的控制.学过单片机的都知要想实现对外开关量的控制只要运用相应的指令编程写入就行..可是工控机(或个人PC机)我就不知如何去做到了.........我查过个人PC机PCI插槽的脚定义,可是我不知用什么软件.............找了很久,想了很久,,,,没办法,,,,,哪位高手能告诉我如何去实现....在这感谢了!!!!!

网友A:
高级点的用usb,网络或者串口通讯控制.
用开关量控制,点多的话怎么也要做个接口卡.就是买或做PCI接口卡,输出入开关或模拟量.
简单的,用串口或并口,声卡控制也可以.

楼主:
请问用什么软件去实现控制呢??

网友B(2009-11-27):
如果点不太多,用一般的PCI卡就可以了,一般都有IO量和模拟量的。满足要求应该没问题,如果点较多而且环境比较复杂的话用EATHERCAT分布式网络,工控机的优点就不用说了。

网友C:
我感觉楼主需要运动控制卡,一般都有dll文件的,直接可以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