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大电阻

楼主(2009-10-07):
请问各位,
由于项目需要,我现在需要找阻值为几十千欧,能在1s内散热几十千焦的电阻?本人对电阻不是很了解,能给提示吗?
我查了很多的电阻类型,陶瓷,金属,好像都很难。
麻烦各位了。

网友A:
买只几十千欧的电炉丝就行了。

网友B:
买只几十千欧的电炉丝就行了。利用风扇散热,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可我的场合需要在kV条件下应用。还有别的选择吗?

网友A:
kV条件下应用也没问题,需风扇吹。

楼主:
非常感谢,我再查查看。

网友C:
没遇到过这种用法,你是想加热吗?试试硅碳棒

楼主:
不是加热,是用在电力系统开关限流上面。仔细恶补了电阻知识,好像绕线电阻可以。不知道各位的建议如何?

非常感谢帮忙!

网友B:
绕线电阻散热效果,不大好,担是更离不开风扇。

楼主:
那还有 什么可以选择呢? 我可以串联或者并联的。。。

网友D:
把你的电路设计传上来,我们研究哈先。看有没有这个必要。目前我只发现电脉冲之内的设备有减流的电阻组,但是阻值一般在几欧到几十欧。

如果要用这么大的电阻,而且功耗这么大,建议用其他的电路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