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藕降压启动

楼主(2009-10-07):
自藕降压启动最大能启动多少千瓦电机?谢谢

网友A:
没有具体规定,主要看你的自耦变压器的大小。

网友B:
问得太笼统,这涉及到很多的因素,比如说配电线路,工厂变压器的大小等等

网友C:
这要根据你得设备功率大小啊!
电动机多大就用配套功率得减压启动器啊!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网友E:
就是太笼统了,从理论上,只要你的变压器容量足够大,自耦起动都可以,更甚至直接起动都没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没有具体规定,主要看你的自耦变压器的大小。
我的看法:
按主题要求,回答前面一句就可以了。进一步可提醒:"需要配套相应容量的自耦变压器",再说显得多余。

网友E:
应该关键还是看你的电源吧,如果你你的电源变压器容量足够大,完全可以直接起动

网友G:
楼上说的太对了

网友E:
直接换软启动变频器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