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7):
这是一台离心风机上的轴承,功率是37KW 2极  运行电流在60A左右  ,   NSK  6312轴承, 这台风机才使用了一个多月, 发现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的烧死还是转的动的,只是听声音不正常了.是新买的设备
我门总共有六台这样的风机,其他的也有这种情况发生.已经烧了好几台电机了.有的是发现的找所以没烧电机.
风机的轴是直接和叶轮连接的
风机的工作环境比较的恶劣,周围的粉尘很多 而且震动也比较的大  因为他的地基是钢结构的 而且他旁边也全部是一些设备,比较的密集,还有其他的风机.

请各位师傅说说是什么原因引起损坏的       好几台都已经换过轴承了

网友A:
既然是离心风机,它的润滑座里缺油吗?还有轴承座外的循环冷却水能循环吗?

楼主:
他的叶轮就直接和电机的轴连接,根本就无法冷确啊

网友A:
你到底是离心风机还是轴流风机。

楼主:
和这差不多

网友B:
轴承密封不好进去灰尘了

网友C:
明显进灰造成的,考虑端盖加橡胶密封圈以及进行电机与风机间增加传动轴改造

网友D:
风叶动平衡没校好,导致跳动过大,造成轴承损坏

网友E:
平衡不好,缺油,粉尘大。这也是一部分。
装配时轴承是怎么样装进去的?是打进去的,还是轻轻推进去的?
装配的配合u间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要求加工精密。这么大的轴承和速度,应该是一个间隙配合关系。轴承孔和轴的应该取0.005~0.015的间隙配合。当机器转动后,这个温升就把间隙补正了。

楼主:
用套管打进去的

网友F:
原因是:轴承温度过高,导致油干稒,起不到润滑作用

温度过高的原因是:轴和轴承的间隙不对,太紧了

解决方法:校动平衡;重新加工轴至合格尺寸【-0.005左右】;换二硫化钼润滑脂

网友A:
风机的工作温度是多少?

楼主:
B极绝缘的电机      130度

网友G:
这个设备是厂家装好配套来的吗?  还是你们自己装的呀?
轴承质量咋样啊?

网友A:
B极绝缘的电机      130度

我问的是风机实际工作时的温度是多少?

楼主:
前端盖50度左右     后端盖40度左右    是用红外测温仪检测的

楼主:
厂家装的   是NSK轴承     质量应该还是不错   现在我门换SKF的了

网友H:
NSK轴承 现在我门换SKF的了  只是我们用加热的方法按装

网友I:
1.风扇叶片要常清理,避免积灰破坏动平衡引起强烈震动
2.轴承座必须保证润滑良好,高速转动发热厉害,用高温高速润滑油
3.保证同轴度
不知你的风机的运行环境,看图应该是缺少润滑烧坏了。我的设备没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J:
温度和振动造成
第二次装轴承时,存在间隙,有可能是轴承和端盖或轴承和轴

网友K:
这么短的时间就坏了,又是采购的东西,而且是一批,应是产品有质量问题了。

网友L:
就NSK轴承本身来讲,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风机厂家不专业吧

网友M:
和轴不同心

网友N:
我也遇到过这样类的问题,换了新轴承还是用不住

网友O:
1、看附着的是什么杂质
2、将轴承密封盖打开,看滚道、滚珠什么样了,润滑脂什么状态
3、分析风机的结构,特别是电机轴与风叶的配合、风叶的平衡,以及负载的变动特点

等等!!!
自己动脑,仔细分析!

网友P:
我认为还是振动大造成的。2极电机转速高,再加上振动,不是靠润滑能解决的

网友Q:
风叶动平衡的问题,NSK的轴承不太容易坏的,外部振动和进灰尘都不至于坏这么快

网友R(2009-11-06):
风叶动平衡没校好,导致跳动过大,造成轴承损坏
厂家质量不合格,自己做一下动平衡,静平衡也行。在风机底部加装减震橡胶试试

网友S(2009-12-11):
明显是所处的工作环境恶劣,
进入粉尘滚珠卡死
轴承应该选择密封性好的

网友T:
1.灰尘多
2,轴承假的(仿做的)

网友U:
风叶的动平衡不好,长引起多次相同的故障,且轴承的使用时间相对很短。

网友V:
缺油造成的。新设备一定要加油后使用。

网友W(2010-01-18):
缺少润滑油造成,你们使用的润滑油是耐高温的二硫化钼吗?如果不是可以更换二硫化钼试试,加强轴承密封,减小保养周期间隔

网友X:
1  是否加入适量的润滑油,
2  你的风机是否高温运行,
3  风叶是否有大量附着物导致轴承符合加大
等等还有很多原因了

网友Y:
我建议你换风机吧。我以前在厂里做的电工这种风机对环境要求高,灰尘多还有如果是吸进的风是热风那电机就升温很快的。那种风机我都修怕了。天天拿表测电流。没干过这么累的电工。。。。

网友Z:
基础不稳平衡不好,是负载增大,保养不到轴承就会烧结。

网友AA:
同意8楼的说法

网友N:
是不是质量有问题呀,找厂商呀

网友AB(2010-05-04):
我只知道如果是皮带的就包你不会这么容易坏

网友AC(2010-08-03):
同意28楼,有没有更换轴承后还出现相同问题的应该就是风机问题了,建议使用R2耐高温润滑油。

网友AD:
轴承发热,原因可能是装配问题,要加热装配,二极电机润滑油要稀点的,如耐高温的摩力克油

网友AE:
如果是免维护的轴承一般不应该有问题,而且叶轮离轴承还有距离不管有没有蜗壳风都不会跑到电机哪里,用振动仪检测叶轮的振动是否符合出厂的要求,如不符即可确定叶轮出厂平衡没做好,轴承发热坏的快,如此大功率的风机如果很便宜,维修会累死的。

网友AF(2010-09-06):
是涡轮风机吧?加装黄油嘴,每半个月加一次油,基本上可以一两年不用拆

网友AG:
轴承密封性不好,粉尘太多。风叶可能不平衡。

网友AH:
我们厂也是这样的风机,看你的设备是2极转速比较高了,在装这样的轴承时一定要热装,切不可硬往上打,看你发的照片从现象上看是装配问题,轴承外套有烧痕,说明装配和风扇的动平衡不好,轴承爆皮现象是轴承质量问题。

网友AI:
轴承密封不好进去灰尘了,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