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7):
plc控制的冷却塔风机变频控制系统,主要用到了plc、触摸屏和变频器。冷却塔风机变频控制系统配备有一台变频器,对一台风机进行变频控制,其余两台风机工频运行;根据出水温度的变化来控制工频运行风机的起动和停止,实现对水温的初步调节,并对一台风机进行变频控制,对水温进行微调,从而使冷却塔内的水温控制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设计方案:通过安装在出水总管上的温度传感器,把出水温度信号变成4-20ma的标准信号送入plc的模拟输入模块,并最终转换为相应的数值(bcd码),通过编好的plc程序,得出的此数值和在触摸屏设定的温度值进行比较,得到一比较参数,送给变频器,由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的转速,并根据出水温度的高低,由plc控制工频启动的风机的数量,使冷却塔的回水温度控制在设定的温度上。冷却塔风机变频控制系统原理图:

上图为冷却塔风机变频控制系统,其中变频器的作用是为电机提供可变频率的电源,实现电机的无机调速;温度传感器的作用是检测出水管的水温;人机界面主要是通过和plc通讯,实时显示水温、电机频率,并可设定相关的给定值。如图所示,共有三台风机,其中m3是变频控制的,m1和m2是工频控制的。当系统供电开始时,三台风机处于待机状态,根据出水温度的变化,自动运行系统。当出水温度达到设定的开机温度时,变频风机m3开始变频运转;如温度继续上升,水温超出工频启动的设定值,且m3变频风机上升到全频运行,开启m1风机工频运转;如温度继续上升,开启m2风机工频运转。如m3运转频率达到50.0hz,m2、m3也工频运转,且温度达到报警上限值,则系统会产生一个报警。当温度下降到工频启动的设定值时,m2风机停止运转;如温度继续下降,m1风机停止运转;当温度下降到一定的下限值和m3的运转频率低于一定的值时,m3风机停止运转。系统控制要求:
1 三台风机的基本工作方式
方式一:3#风机变频运行
方式二:3#风机变频运行   1#风机工频运行
方式三:3#风机变频运行   1#风机工频运行   2#风机工频运行
2 三台风机启动时有延时,减小电流过大时对其它用电设备的冲击;
3 有完善的报警功能;
4 对风机的操作有手动和自动两种控制功能。
5 传感器   将4-20ma的信号送入模拟输入模块;
6 变频器   选用产品具有过热和过流保护、电源欠压和过压保护、缺相保护等功能;通过plc模拟量输出端子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从而达到风机速度跟随温度给定,保证冷却塔水温的恒定。

电气控制系统原理图包括主电路图、控制电路图和plc接线图。

1 、主电路图:如图所示为系统的电机控制系统主电路图。三台电机分别为m1、m2、m3。接触器km1、km2分别控制m1和m2的工频运行;m3为变频控制;qf1、qf2、qf3分别为三台风机电机主回路的隔离开关;fr1和fr2为m1和m2风机电机的过载保护用的热继电器;qf4为开关电源的主电路的隔离开关;qf5为控制电路的主电路的隔离开关。

2、 控制电路图:下图所示为风机电机的控制系统电路图。图中有手动/自动选择开关,手动运行时,可用sb1、sb3和sb5控制三台风机工频或变频的起动,sb2、sb4、sb6可停止三台风机。自动运行时,系统在plc程序控制下运行,ka5、ka6、ka7、ka8是与plc输出端连接的中间继电器ka5、ka6、ka7、ka8的常开触点。图中的lb1—lb8是各种指示灯,显示三台风机和系统的状态。

3 、plc外围接线图

4.系统程序设计:

网友A:
楼主真是太有才了,让人很佩服

网友B(2013-05-17):
回复 网友C:
怎么就到程序设计  就没了   后面呢  编程

网友D(2014-05-26):
楼主,求你的程序图

网友E:
        完好的项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