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7):
台达文本显示器TP04怎样与三菱PLC FX2N 不能通信何故??     Plc程序对的.文本画面也制手好了,己成功下载到文本中.就是不能通信
数据线是网上卖的

网友A:
画面参数设定是否正确,下位机连接选择FX系列。

网友B:
文本TP04与三菱PLC FX2N 的通信参数必须一致。

网友C:
台达文本显示器TP04在哪买的,让他们给你技术支持!这样比较好!多半是参数或线有问题!

楼主:
说详细点怎样设置?与PLC通信时只有编好的开机画面,其它没有,只显示通信逾时,COM;232   ID ;1.何故,能告之吗,不用感激

网友D:
看文本显示器的说明手册啊,里面没有和三菱连接的设置说明吗?

楼主:
我没有说明书,网上买的旧的,自己做实验用,学点东西,新的买不起,帮忙下!!!不胜感激

网友E:
呵呵;
线是不是对的;

楼主:
现在是台达文本所有画面都有,而且文本按钮有动作,会变色,就是FXPLC没有任何反应,通信灯RS485在闪,不知原因就是不能和PLC通信.是不是那里没置好呢?各位同仁能详细告之吗,谢谢

楼主:
PC  6     文本 7
   7         4
   8        2
   9       1
 数据线是这样吗

网友F:
好好看看说明书
连线做的对/
通讯参数正确?
方法要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