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7):
如题
有个12V 6AH的蓄电池.现在想给一个标称为DC12V.600MA的小音响设备供电
想问问能不能直接接上去啊.?直接接上去会烧坏小音响吗?如不能的话.要加个什么样的电路来控制电流!.谢谢拉

网友A:
直接

别忘了加个保险管

网友B:
可以  电流只是说明带的负荷功率大

网友C:
可以,没有问题的,电压对就行啦

网友D:
是要加一个保险丝的

网友E:
楼主问的问题很专业阿,还知道伏和安,同意加一个保险丝的法.

网友F:
没问题。6AH说明它的带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