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压变压问题

楼主(2009-10-07):
有电动车一辆 电压48负 大灯和其他灯都是12V 但是车上的斩波器 经常坏  现在想自己制造一个吧48V变12V的电路   要求越简单越好  不知用一个三端稳压器能否实现  7812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额好多错字!

网友B:
三段稳压是不行地!

他的输入电压只有30几V

网友C:
想法倒是好的,可惜难实现,因为:7812的最大输入电压仅为35V, 最大输出电流为1.5A, 最大耗散功率为20W。看来只能另想办法。

网友D:
可以采用LM2576HVT-12 (开关型)稳压器

网友E:
不懂,如何改装?盼望高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想法倒是好的,可惜难实现,因为:7812的最大输入电压仅为35V, 最大输出电流为1.5A, 最大耗散功率为20W。看来只能另想办法。
加个分压电阻呢

网友G:
48V是由4*12V的组成的,可以拆开电池接出12V就行了

网友H:
电动车上的DC-DC转换器功率都是设计的,怎么会烧呢,是不是自己加了音响啊。从一个电瓶上取电也可以,但这个电瓶损害较大

网友I:
电瓶设计正好符合电机要求  加音响超载啦

网友J:
啊?加音响?这个想法好,我回去试试。谢谢各位大大们

网友K:
关于直流变压,自己做相对效难。不如在市面上买多的是。价格也不是很贵。如果在电池中取一个电池不可。这样破坏了电池的一至性。电池容易坏。

网友L:
八楼说法可行,毕竟大灯与电动机比较起来,耗电很小,对电瓶影响不大。

网友K:
我们在高压电房的直流屏上遇到了两次这样的情况。在18个电池中。有两个高压系统就是在电池中取了一个12V。结果造成这两台直流屏的电池全部损坏。当然你如果想试一试也未尝不可。

楼主:
高手能付提供一份图纸 越简单越好   48V直流变12V   输出大约照明灯加转向和喇叭 估计在100W左右 谢谢

网友M:
用L7812CV稳压管试试出来的都是12伏恒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