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8):
谢谢了啊!

网友A:
有专用的数据线

网友B:
通过数据线(九针口、或圆口)

网友C:
看你串口类型,现在许多PLC用USB协议。

网友D:
编程电缆或其它电缆,要看你做什么用
可以咨询西门子的代理商啊

网友E:
数据线里要带卡的那种

网友F:
问供应商,他会配合你的

网友G:
使用专用的通讯电缆
或者安装PPI卡

网友H:
这些都是有买的啊,而且是专用数据线哈,直接买。

网友I:
先把你PLC的品牌及详细型号讲清楚;

网友J:
购买PLC时一起购买数据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