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8):
我用S7200 EM231 RTD测量温度,值除以10转换为浮点数Real后传送到VD0.但在MP277屏的温度曲线图和温度棒图里的变量地址编译时VD0数据类型不能为DWord或Real。也就不能显示小数。
   这是什么原因?请大虾们指导

网友A:
请贴图~~

我试用了一下,WinccFlexible2008 SP1中,棒图链接VD0编译无此问题的存在。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指导,请问您在WinccFlexible2008项目变量中VD0的数据类型是设的DWord还是Real呢?究竟应该设哪种?我不太懂,请教教我!

网友A:
唉~

自己都写着,转换为Real传送到V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