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8):
请问一下 台达PLCl的供电是24伏,我在街上买一个24伏 3A的小变压器接到plc上能否  正常工作。如果不能 用,需要什么样的电原。

网友A:
台达PLC的电源不是AC220V的吗?你是不是看错了。

网友B:
24V输入信号电源用开关电源。

网友C:
是直流还是交流啊,变压器只能变成交流,应该不能用吧
可以买个开关电源的,也就100元左右

网友D:
不能用  频率跟不上  市场有卖开关电源  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