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震动大

楼主(2009-10-08):
一个干燥机里的一个小风机(估计50W以下的)震动大是什么问题
检查内容:电机转速比正常慢很多用手能抓停转子,
            电机固定的很好,也没有什么东西卡住转子,
             看了一下电容是1UF的,拆下来用万用(200UF挡)表测显示为0.
            我估计一个是电容失容了,还有没有回欠缺润滑油所至呢?

网友A:
那就换一个试试

网友B:
这种现象你换个电容试一下,应该好得 。
你的这种学习精神很好啊! 和我当年一样啊 !
我很敬佩你啊!

网友C:
风机叶片变形,要不就掉了一片风叶,负荷加重,当然转不动。这还想不到!!!!

网友D:
电容坏啦

网友E:
试的结果呢

网友F:
是不是却邮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试的结果呢
就是,结果呢?

网友G:
别用手能去抓转子啦,功率大的可麻烦大大。
看看固定的壁画是否松动?轴间隙是不是过大?
鲲勤设计——总设法做的更好
我们的宗旨——不断创新完善

网友H:
这种电机的转矩本身很小,震动的原因主要是动平衡不好,主要检查一下扇叶,其次检查一下是否形成旋转磁场。

网友I:
楼上几位都讲的不错,检查一下设备的平衡性比较重要

网友J:
一般是间隙过大造成的。(轴瓦于轴套间)

网友K:
你还是先看看是不是扇叶坏了,扇叶坏了是会造成你说的这情况的

网友L:
一般这种直接换个电容看看,你用2UF挡测下就可以啊,为什么要用200挡测呢?

网友M:
叶片不平衡或电容坏。

网友N:
电容坏啦!!!!!!!!

网友O:
请问楼主的电机是什么品牌的??
引用 楼主:
一个干燥机里的一个小风机(估计50W以下的)震动大是什么问题
检查内容:电机转速比正常慢很多用手能抓停转子,
             电机固定的很好,也没有什么东西卡住转子,
              看了一下电容是1UF的,拆下来用万用(200UF挡)表测显示为0.
             我估计一个是电容失容了,还有没有回欠缺润滑油所至呢?

请问楼主的电机是什么品牌的??
力士乐丝杆

网友O:
楼主出来冒个泡,说一下结果是怎样的?
力士乐丝杆

网友P:
这个肯定是叶片出了问题
导致电容坏了

网友Q:
既然能转,应该是机械上的原因,建议断电,用手旋转电机,检查机械问题(主要是轴承运转是否光滑,风叶有没有受到阻挡等)

网友R:
换电容,看看叶片变形

网友S:
换电容 吧

网友T:
风机叶片变形或掉了一片风叶造成不平衡吧?或者转子串动,你用手去遥遥看。要么就轴承坏了

网友U:
有没声音呢,看下是不是轴承坏咯!先要确定声音是从哪发出来的!

网友V:
顺便问哈各位师傅,单相电容电机启动后电容坏了能不能工作啊?我觉得电容只是起一个在启动时提供启动转矩的作用啊!

网友W:
不用分析了,直接换电容。

网友X:
电机振动大——主要就是轴承和动平衡不好啊,呵呵···

网友C:
简单的问题讨论的人就多,

遇到真正的难题,倒是没看到人吭声。

看来这年头还是混混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