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变频器+编码器高精度定位方案

楼主(2009-10-08):
如果

网友A:
什么乱七八糟的

楼主:
这是一个PLC控制系统:FX2N的PLC扩展一个FX0N-3A的模块,通过该模块输出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电机的主轴上接编码器来测量电机的转动位置。这样的系统来实现定位操作如何写PLC程序

网友B:
高精度?有多高?误差多大?

楼主:
摸索了几天,有点思路:
1)用皮带轮的直径来计算 脉冲/mm ,然后测量从原点到需要定位点的距离,再计算出各定位点的脉冲数.
2)用高速计数器C251(两相两计数)来计编码器脉冲; 这样可以处理正反转相关问题.
3)变频器用外加电压调整:根据定位点的不同(计数器的值来决定)通过D/A模块输出电压调速
以上是我的一点肤浅认识,正在结合工艺写程序,感觉和伺服原理相当

网友C:
直接装伺服不就得了,这样就算能控制都没有精度!

网友D:
这样是不会得到高精度定位,普通定位还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