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电动机

楼主(2009-10-08):
请问 变频器启动电动机和普通的启动是否节约电《如果拿37KW 来说 启动一次能节约多少》请问一台130KW 的电动机启动一次能够用多少度电 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电度表的单位是kW/h,一台130kW的电机启动过程需要几秒钟?然后测量他的启动过程所用平均的电功率,代入公式计算就知道其耗电量了。

变频器的启动肯定会比直接起动省电的。原因是,变频器启动,启动电压和电流都比较小,是一点一点的增大,而且电流不会超过额定电流的1.5倍。而直接启动,电压就是380V,而电流最大可以到6倍额定电机电流,当然时间比较短,一般不会超过10秒钟。

网友B:
楼上分析的挺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