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电磁阀

楼主(2009-10-08):
  今天天车的进水口电磁阀被焊渣卡不不能关闭,我们把阀门拆下修好后并在进水口出加了过滤网。
   首先要把电源切断。关闭电磁阀控制电路开关38f4,为了确保安全,把接线排子出相应标号为47和48的的两根线也先断开来。之后把机械部分拆开后把焊渣取出。在进水口处安装好过滤网就ok了。当然还要先把47,48号线重新接在相应的接线排子处后推上开关即可。

电磁阀:电磁阀是用来控制流体的方向的自动化基础元件,属于执行器;通常用于机械控制和工业阀门上面,对介质方向进行控制,从而达到对阀门开关的控制。
工作原理:电磁阀里有密闭的腔,在不同位置开有通孔,每个孔都通向不同的油管,腔中间是阀,两面是两块电磁铁,哪面的磁铁线圈通电阀体就会被吸引到哪边,通过控制阀体的移动来档住或漏出不同的排油的孔,而进油孔是常开的,液压油就会进入不同的排油管,然后通过油的压力来推动油缸的活塞,活塞又带动活塞杆,活塞杆带动机械装置动。这样通过控制电磁铁的电流就控制了机械运动。
分类:电磁阀从原理上分为三大类
1.直动式电磁阀   原理:通电时,电磁线圈产生电磁力把关闭件从阀座上提起,阀门打开;断电时,电磁力消失,弹簧把关闭件压在阀座上,阀门关闭。
特点:在真空、负压、零压时能正常工作,但通径一般不超过25mm。
2.分布直动式电磁阀 原理:它是一种直动和先导式相结合的原理,当入口与出口没有压差时,通电后,电磁力直接把先导小阀和主阀关闭件依次向上提起,阀门打开。当入口与出口达到启动压差时,通电后,电磁力先导小阀,主阀下腔压力上升,上腔压力下降,从而利用压差把主阀向上推开;断电时,先导阀利用弹簧力或介质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下移动,使阀门关闭。
特点: 在零压差或真空、高压时亦能可*动作,但功率较大,要求必须水平安装。
3.先导式电磁阀 原理:通电时,电磁力把先导孔打开,上腔室压力迅速下降,在关闭件周围形成上低下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上移动,阀门打开;断电时,弹簧力把先导孔关闭,入口压力通过旁通孔迅速腔室在关阀件周围形成下低上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下移动,关闭阀门。
特点: 流体压力范围上限较高,可任意安装(需定制)但必须满足流体压差条件。
2.电磁阀从阀结构和材料上的不同与原理上的区别,分为六个分支小类:
直动膜片结构、分步重片结构、先导膜式结构、直动活塞结构、分步直动活塞结构、先导活塞结构。

网友A:
支持,不仅写的维修过程,还写出了几种阀的原理,有心

网友B:
学过了,多谢。

网友C(2009-11-19):
我以前修过,很多年以前了,刚毕业那会

网友D:
单位有钱时只换不修,现在先修后换了。

网友E(2010-01-07):
电磁阀的O型环易坏,再就是里面脏容易卡死,

网友F:
维修经验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