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8):
操作系统是WIN3.1,在主板上增加了块通讯板,对WIN3.1系统不是很熟,也不知道通讯板是否成功安装.
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win3.1?太古老了吧?最少有15年历史了吧?还有驱动吗?

网友B:
在Windows 3.1中的驱动程序是安装在系统目录下,有Autoexec.bat或者Config文件中进行加载,实际上,仍然在Dos下进行驱动,你需要找到通讯版附带的驱动盘~

Win3.1大概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

楼主:
驱动盘是有的,可是就不知道如何安装,不象在win98以上那样.

网友B:
执行驱动盘中的Install或者Setup。

楼主:
这个板卡驱动软盘里只有*.cnf,*.vxd,这两个文件,后来在网上搜索vxd这个文件,说是
在win3.1以下使用,我 也觉得奇怪,如何把vxd加载在win3.1中.

楼主:
*.cnf是在WIN95下的驱动,没有用到VXD

网友C:
在控制面板或者起机的时候搜索新硬件,然后用向导添加驱动。时间太长了,你试试吧。win3.1应该是9几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