匝间短路

楼主(2009-10-08):
我们是半自动双飞绕线机,绕好的转子电焊好去测试发现匝间短路,是不是在绕线的过程中线绝缘漆刮破了?还是有别的原因望领导们指点。。。。。。。。。。。。/????????????

网友A:
应该是绝缘漆刮破了

网友B:
你是做什么电机的?
可 能是你是张力器的磁套破了或者其它过线磁套破了

网友C:
那就麻烦了

网友D:
那就是从头再来啊。

网友E:
原因多了,以上都有可能,还有原料也查一下了

网友F:
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