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题

楼主(2009-10-08):
某大厦欲统计进出大厦内的人数,在唯一的门廊里设置了两个光电检测器,如图 7 ( a )所示,当有人进出时就会遮住光信号,检测器就会输出“ 1 ”状态信号;光不被遮住时,信号为“ 0 ”。两个检测信号 A 和 B 变化的顺序将能确定人走动的方向;

设以检测器 A 为基准,当检测器 A 的光信号被人遮住时,检测器 B 发出上升沿信号时,就可以认为有人进入大厦,如果此时 B 发出下降沿信号则可认为有人走出大厦,如图 7 ( b )所示。当检测器 A 和 B 都检测到信号时,计数器只能减少一个数字;当检测器 A 或 B 只有其中一个检测到信号时,不能认为有人出入;或者在一个检测器状态不改变时,另一个检测器的状态连续变化几次,也不能认为有人出入了大厦,如图 7 ( c )所示,相当于没有人进入大厦。

用 PLC 实现上述控制要求,设计一段程序,统计出大厦内现有人数,达到限定人数(例如 500 人)时发出报警信号。

谁会做,请教哈,谢谢!!!

网友A:
当检测器 A 的光信号被人遮住时,检测器 B 发出上升沿信号时,就可以认为有人进入大厦,如果此时 B 发出下降沿信号则可认为有人走出大厦   这段话有问题!
没有看到你的图,B信号如果有人走过就会出现一个从OFF-0N-0FF的一个过程。不可能只有上升沿吗!这样PLC无法计算!一个过程总为零。

这样到是有可能,A为ON时,B有上升沿为进,B为ON时,A有上升沿为出。

网友B:
又进又出不好搞。

网友C:
我已经明白题目的意思了。2个感应开关的安装位置应该在一个身位之内。再去理解题目的意思就容易了。
“当检测器 A 和 B 都检测到信号时,计数器只能减少一个数字”这句话的意思估计也没表达清楚,应该是:当检测器 A 和 B 都检测到信号时,计数器只允许跳一次。也就是说,一个人同时激活2个信号的时候,不管是加还是减,计数器只计数一次。
最好把图贴上来。大家一下就看懂了。
题目比较简单,如果是实际需要的话,多考虑一下各种细节就好了。例如进大厦时,由于肢体动作,造成先激活B信号,在激活A信号。还有传感器安装高度等。

网友D:
很简单的  DEC   INC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