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9):
温度控制系统广泛运用在工业控制的各个领域,温控系统控制方法的好坏、运行性能的合适与否,直接影响到产品质量、运行效率等。plc在温度控制系统中得到了有效的运用,为温控系统提供安全可靠和比较完善的解决方案。三菱fx系列plc控制的温度控制系统,由plc作为核心构成的系统可方便地运用软件设置、调整参数,利用模拟功能模块和功能指令,在外围电路的配合下实现温度模拟信号采集、a/d转换与处理。 如下图所示为温度控制系统图。 i/o分配: x0:开始控制 y0:故障显示y1:电加热器

温度控制原理是:测温电路将温度的变化转换成电压信号(0~5v),再将电压信号输入到plc模拟通道中。plc通过指令读入模拟量,并转换成数字量,再通过比较指令将输入量与程序给定值相比较,从而作出相应的操作。若输入量小于给定值,则说明实际温度小于要求温度,plc将接通加热接触器,开始加热;若输入值大于给定值,则说明实际温度大于要求温度,plc将断开加接触器,停止加热。温度的调控就是对热电阻丝的通断电的控制。要加温,使热电阻丝通电;要降温,使热电阻丝断电。热电阻丝通断电由加热接触器控制。

本设计采用的模拟模块是fx0n-3a特殊功能模块。fx0n-3a特殊功能模块有两个输入通道和一个输出通道,输入通道输入模拟信号并转换为数字信号,输出通道接收数字信号并把它们转换为等量的模拟信号输出。

fxon-3a运用时,电流输入/输出或电压输入/输出值超过0到10vdc之间时必须重新调整补偿和增加,模块不容许2个通道输入不同性质输入量。本设计中只要输入电压值,故只选用1通道,由温控电路输入的电压值在0~5v间变化,转换后的数字量将在0~125之间变化。

温度调控由plc编程实现。要求温度为70℃,程序设定值为88;要求温度为44℃,程序设定值为55;要求温度为55℃,程序设定值为69;要求温度为55℃,程序设定值为69。

测温电路程序设计 :生产的温度要求在40℃~70℃之间,fx0n-3a模拟功能模块输入电压要求在0~10v之间,本设计采用的测温电路的温度测量范围是0~100℃,输出变化电压范围是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