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9):
多芯电话线怎样分对
急用!!!!!

网友A:
电话线应该是分对的!而不是多芯绞合。

楼主:
多芯电话线怎样分对
我知道是分对的
一共有好几十对线
怎样区分哪个是第一对
那个是最后一对

网友A:
把电缆护套划开长一些,自然就可以看到线芯之间的绞合。
a线:蓝、橙、绿、棕、灰
b线:红、黄、紫、白、黑
上述a线、b线绞合成25对基本单位,如:100对的绞合就是4组基本单位。
基本单位之间用色带缠绕区分。

楼主:
多芯电话线怎样分对
楼上的
谢了

网友B:
色谱扎带为:蓝白、橙白、绿白、棕白、灰白、蓝红、橙红、绿红每个色谱扎带里包有25对线;;
蓝白:为1-25的线序;;
橙白:为26-50的线序
绿白:为51-75的线序
棕白:为76-100的线序
灰白:为101-125的线序
蓝红:为126-150的线序
橙红:为151-175的线序
绿红:为178-200的线序

而每个25对电缆中的色谱为:A线:白、红、黑、黄、紫
B线:蓝、橙、绿、棕、灰组成的,
每个25对线中的线序依次为:白蓝、白橙、白绿、白棕、白灰、红蓝、红橙、红绿、红棕、红灰、黑蓝、黑橙、黑绿、黑棕、黑灰、黄蓝、黄橙、黄绿、黄棕、黄灰、紫蓝、紫橙、紫绿、紫棕、紫灰

网友C:
我所接触的电话线电缆一般分对是这样的: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
红白   橙白   黄白   绿白   蓝白   紫白 ......

而且是一对一对绞好的,就像网线一样

网友D:
非常同意6楼的,说的非常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