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9):
PC232串口,
工控机485的串口,
用232转485 转换器连上测试,工控机只能接受数据,发送的数据PC接收不到 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单/双工?2线?

网友B(2009-11-15):
是不是字符转换的问题啊 有时候不对应就显示不出来 试试改下上位机的字符显示

网友C(2010-01-07):
那你这个转换器有点问题了

网友D(2010-02-12):
最好用全双工转换器(4线方式)

网友E:
要检查下有没有数据发出来

网友F(2010-04-07):
485如果是4线的 应该可以吧,2线的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