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9):
风机鼓入的新风经加热交换器、制冷交换器、进入房间。原理说明:进风不断被受热体加温,欲使进风维持一定的温度,这就需要同时有一加热器以不同加热量给进风加热,这样才能保证进风温度保持恒定。

plc接线图如下,按图接好线。配线时,应使用带屏蔽的补偿导线和模拟输入电缆配合,屏蔽一切可能产生的干扰。fx2n-4ad-tc的特殊功能模块编号为0。

输入和输出点分配表

这里介绍pid控制改变加热器(热盘管)的加热时间从而实现对温度的闭环控制。

在温度控制系统中,电加热器加热,温度用热电耦检测,与热电耦型温度传感器匹配的模拟量输入模块 fx2n-4ad-tc将温度转换为数字输出,cpu将检测的温度与温度设定值比较,通过plc的pid控制改变加热器的加热时间从而实现对温度的闭环控制。pid控制时和自动调谐时电加热器的动作情况如上图所示。其参数设定内容如下表所示。

三菱plc和fx2n-4ad-tc实现温度pid闭环控制系统程序设计:

用选择开关置x10作为自动调谐控制后的pid控制,用选择开关置x11作为无自动调谐的pid控制。

当选择开关置x10时,控制用参数的设定值在pid运算前必须预先通过指令写入,见图程序0步开始,m8002为初始化脉冲,用mov指令将目标值、输入滤波常数、微分增益、输出值上限、输出值下限的设定值分别传送给数据寄存器d500、d512、d515、d532、d533。

程序第26步,使m0得电,使用自动调谐功能是为了得到最佳pid控制,自动调谐不能自动设定的参数必须通过指令设定,在第29步~47步之间用mov指令将自动调谐用的参数(自动调谐采用时间、动作方向自动调谐开始、自动调谐用输出值)分别传送给数据寄存器d510、d511、d502。

程序第53步开始,对fx2n-4ad-tc进行确认、模式设定,且在plc运行中读取来自fx2n-4ad-tc的数据送到plc的d501中,103步开始对pid动作进行初始化。

第116步开始,x10闭合,在自动调谐后实行pid控制,当自动调谐开始时的测定值达到目标值的变化量变化1/3以上,则自动调谐结束,程序第128步~140步,自动调谐结束,转移到通常动作,m1复位。

第47步,将通常动作的采样时间设定值500ms用脉冲执行型mov(p)指令送给d510,进行pid控制。

用选择开关置x11作为无自动调谐的pid控制(当选择开关置断开位置时,将pid动作初始化,即d502清零)。

程序116步,执行pid指令。加热器动作周期t246设为2秒,当加热器动作周期2秒钟到,通过复位指令将t246清零,因为m3动作,t246重新计时。通过触点比较指令,控制加热器是否工作,由于pid调节获得需要的加热时间的数据置于d502中,d502不是固定值,靠pid来调节,在pid调节过程中,m3动合触点始终是闭合的,当加热时间通过t246记录的数据小于pid传送的数据d502时,加热器加热,否则停止加热,等待加热器动作周期2秒到,t246清零并重新计时,此时加热器又加热,周而复始。

通过pid控制不断调节加热器的加热时间,从而实现了恒温控制。当控制参数的设定值或pid运算中的数据发生错误时,则运算错误标志辅助继电器m8067变为on状态,通过y0输出给故障指示灯显示。

网友A:
楼主发的东西都是图文并茂啊,值得学习

网友B(2012-03-02):
不错,图文结合,挺好
关于开展《可编程序控制系统(PLC)设计师》职业资格认证培训的通知:
2012年PLC设计师报考火热进行中, 详情请咨询:王老师 010-五二四八九五六九   QQ:二六O六八一九五五六
鉴定合格者可获得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所属试点省市颁发的可编程序控制系统(PLC)设计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该证书实行统一编号登记管理和网上查询,全国通用。其可作为招聘录用、考核晋升、岗位续聘、职称评定、加薪的重要参考依据。

网友C(2013-12-11):
图文并茂啊,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