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阻抗问题

楼主(2009-10-09):
直流接触器 150A  和交流接触器 150A 那个接触器电阻大。 用万用表量。为什么。

网友A:
是什么电阻

网友B:
是主触头的电阻,还是线圈的电阻。

网友C:
是线圈电阻吧?肯定是直流的大!因为它就是靠直流电阻限制电流??
交流的还有个交流阻抗限制电流??

网友D:
楼主指的是不是接触器的线圈电阻?线圈电阻还与线圈的工作电压有关,就相同工作电压的接触器线圈而言,通常是直流接触器的线圈电阻大于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电阻。

楼主:
谢谢了 明白了!

网友B:
如果指线圈,直流线圈的电阻大,因为直流线圈只是电阻起作用,(直流线圈匝数多,线径细),交流线圈起作用的是阻抗(电阻与感抗同时起作用)。而在测量时只是测量电阻,而没有测量感抗。因而交流线圈阻值(不科学)小。

网友E:
6楼讲的很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