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的判读

楼主(2009-10-09):
怎样判断电机的功率, 有人说 1KW 的电机阻值是 10欧姆。 这样可以判断吗、 那其他的电机怎么判断(小电机。 )就是根据阻值判读电机?

网友A:
根据铭牌

网友B:
无铭牌时根据中心高、输出轴,有时还可以根据空载电流。

网友C:
判断电机的功率主要根据电压与电流,以及其功率因数。

网友D:
可以通过测试空载电流来估算。

网友E:
知道功率因数,知道使用的电压,知道功的多少,你还不会算吗?

网友F:
根据电流估算

楼主:
能不能说的详细些啊 没有我满意的答案

网友G:
根据电机的轴心高,电机的级数,定子铁芯的长度,可以查表查出电机功率。

网友H:
量一下就知道了阿

楼主:
怎么量啊 楼上的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