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9):
请各位前辈帮帮忙:本人小菜,现正装一设备,需用三相五线的方式供电(此设备带一个四线插头分别为三火一地,其零线单独用一根电线接出,要求接入电网零线),但是客户处电网为三相四线制,而我将设备插头直接插到四线插座上机器并未通电。应该是要将另带的那根零线接入才能实现供电,请问我应如何接?
以下为我想的两种接法,因为担心烧坏机器没有实行,想请高手指点一下:
1 将设备那根单独的零线与插头上的地线直接短接,再接入电网。
2 将设备上的零线接到设备插头线上地线的位置,而将原地线断开不用。
 以上两种方法哪种可行呢?不知有没有朋友遇过相同问题的,您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A:
地线未有的话,可以不接,但不安全,可以做接地网。

网友B:
应将用户的TN--C改为TN--C---S即可。(一定记住做重复接地)。

网友C:
地线单独接地,零线和三相线组成3相4线接入。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设备要求零线接电网零线,3相4线的电网,零线就在插座上。最后那个地线没地方接,就接地。地线本身就是为了防止机器外壳带电造成事故吧。

网友D:
我们单位也是这样的,供电的都是三相四线制,我们就都把设备上的要求的接地线直接同中性线连接了。结果就是零线和中性线混到一起了。

网友E:
PN直接重复接地,还剩下4根,会接了吧。

网友F:
现在的多是三相四线的,关系不太的。

网友G:
四线插座上接3火1零,接地线可以单独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四线插座上接3火1零,接地线可以单独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