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9):
1:保险丝的使用本单位电气设备上保险丝种类多,但是备用品不全。一次设备上规格为24V,10A的保险丝烧掉了,没有备件。老师傅找了个220V,10A的换上了,他的解释是只要熔断电流相同就可以,真是这样么?
2:保险丝和自动断路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如果保险丝没有的情况下,可以用单相的自动断路器来代替么?

网友A:
保险丝在电路短路时反应速度比小型断路器要快,熔断器只看电流(低压)。

网友B:
你师傅就是师傅,熔丝电流相同就OK,可以用单相的自动断路器来代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师傅就是师傅,熔丝电流相同就OK,可以用单相的自动断路器来代替。
那参数中的电压是不是能够省略

网友D:
电压不要差的太远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压不要差的太远就行了

保险还分高低压???

网友F:
还真是师傅,这样行吗?没依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还真是师傅,这样行吗?没依据

你明天去市场对老板说:“买盒24v/2A的保险”。看看店老板什么表情!

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

网友G:
对于熔断器来说,电压是有要求的,必须要大于安装点的电压。对于保险来说,它主要就是一个熔体。电压可以忽略。至要保护特性和熔断能力符合要求就行了。高压保险丝一般用铜丝,它没有耐压要求。

网友H:
我想是不行的
保险丝是在短路或大电流的时候瞬间融化
24V的和220V瞬间产生的热量一样吗?
怎么算也不会一样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想是不行的
保险丝是在短路或大电流的时候瞬间融化
24V的和220V瞬间产生的热量一样吗?
怎么算也不会一样的啊

是电流大小,不是热量。就像一座桥,超过1000人就会塌,只跟人得体重相关,和人的年纪没有关系。记住这个道理就是啦,有些事想不通,就当他是定律。就像水的沸点是摄氏100C°一样,没理由。只能这样了

网友G:
临风听雪你说得很好。

再有就算是和热量有关,热量的公式也是Q=I×IRT.和电压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过物理学上规定,在1个标准大气压下的沸水的温度为100度 。在高山上就不一定啦。呵呵,我又台杠了。

网友I:
保险丝时电流控制器件,一般情况下无需考虑电压,只要电流值符合要求就可以了。而且控制相对准确,断路器误差较大,并有延迟的特性。

网友J:
这个贴子很有意义,大家这样讨论问题多好啊

网友K:
没经验,试试检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