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9):
我有一条RS232的编程电缆,台式机能直接用,笔记本的只有USB接口,买了一条USB转串线,通讯测试连接不上,是否USB需要驱动,请教高手帮忙解决,感激不尽!!!!!!!!

网友A:
有的需要驱动.
你先看看硬件设备里,是不是有了usb的com(串口).如果是红色,就要装驱动.如果有com口,记下是com几,在通讯时设置对应就好了.

网友B:
这个买的转换电缆里会附有驱动的,没有光盘吗

楼主:
买的驱动是PL-2303的,要232的才能用,接上后硬件设备里是黄色的

网友C:
用这个试试:

楼主:
你发的跟我买的驱动是一样的,自动安装也不行

网友D:
这个去电脑城一类的就有卖的,有个驱动盘的。
USB口转换成232接口

网友E:
必须安装驱动

网友F:
呵呵;有的转换器本身就有问题;

楼主:
5楼的大哥发给我的驱动和我买的附带光盘里的驱动是一样的,我请教了电脑城的工程师都没办法装上去,看来只得再花钱买一条USB-SC09嘞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G:
是不是转换器本身不可靠,有问题引起的

楼主:
换了几条都是一样都,关键是驱动装不上

网友H(2009-11-08):
有这么复杂吗
驱动很容易安装的

楼主:
驱动谁都会装啊,可是点击它就是没反应,说明书说是自动安装,不信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I:
PL-2303有问题,我买了一条也用不了,后来换一条好点的才可以

楼主:
是吗?那我有时间拿去看看,试好了再买,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