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9):
金卤灯镇流器400W250W可以互换吗,灯泡呢

网友A:
大带小行

网友B:
大代小可以,小代大不行。

楼主:
高手的意思是400w镇流器可装配250w灯泡。这样不会出问题吧?400w灯泡可以代换250w金卤灯泡吗。

网友C:
400w镇流器可装配250w灯泡

网友D:
同意楼上,但是没有看到图片哈、

网友E:
可是我这里设备上用的高压钠灯以前是400W的,可是灯管后来坏了,我找到一个250W的换上了,还不没有用到一个星期灯管就坏掉了,后来买了一个400W的灯管用了一年也没有坏,大的镇流器带小灯管真的可靠么?

网友F:
镇流器的作用:点燃瞬间高电压,正常时,提供低电压。应该正常配合。

网友G:
大带小可以用,但不一定时间长
这就是为什么好的牌子的灯的寿命长,多是匹配的好的原因

网友H:
同意楼上的观点顶下

网友I(2010-10-13):
大功率镇流器也不能用在小功率灯泡上,因大功率镇流器电感量较小,灯泡点燃后加在灯泡两端电压较高,引起电流过大,会缩短灯泡的使用寿命。

网友J:
根据每个灯具的大小不同配的镇流器是不同的,因为输出电流大小不同。

网友K:
金卤灯的电器箱 有标 多少瓦吗???????????

我没看到过

网友L:
触发器的功率看过没有,是不是自适应的触发器

网友M:
引用 网友F:
镇流器的作用:点燃瞬间高电压,正常时,提供低电压。应该正常配合。
    钠灯的点燃过程不是瞬间,整流器轻载时有触发器,他们俩互相协助将电压升高,高压击穿钠管内的钠或汞,使温度慢慢升高,钠在高温下进一步雾化,电流也逐渐增加,电压也慢慢降低,低到一定时,触发器因为欠压自动关闭,失去作用,这时候整流器起限流作用。
     那么400W工作电流是1.818A,250W工作电流是1.136A,超出0.68A≈0.7A这样肯定很快就烧了,

网友N:
有很多网友在误导楼主,大代小在镇流器启动灯上是不可取的,不要乱说,在这方面还是1:1这样才能稳定工作。

网友O:
不能代换.我亲眼所见.原金卤灯是400W坏了.别人拿了一个飞利浦的金卤灯就换上了.上电后不到一分钟灯泡两端就发黑了.灯泡再也不亮了.卸下来一看灯泡是250W.

楼主:
后记:我换了几个250的灯泡在400W的灯上,到现在为己好几个月了,还是没有坏。换250W的原因是因为主管说250W的更亮,还省电。省不省电,我想未必,但确实是更亮一些。

网友P:
学习了,看来匹配才是最好的。

网友Q(2010-12-23):
金卤灯镇流器400W不可以带250瓦的灯泡,金卤灯镇流器250W可以带400瓦的灯泡。只是亮度差一点并不多。不但节约灯泡还节省电量

网友Q:
金卤灯镇流器400W不可以带250瓦的灯泡,金卤灯镇流器250W可以带400瓦的灯泡。只是亮度差一点并不多。不但节约灯泡还节省电量。  日光灯也一样

网友R:
可以探索,但不可取。

网友S:
工作电流不一样,能不影响灯泡的使用寿命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A:
大带小行

就是这样

网友U:
好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