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9):
西门子变频器在钢管矫直机上应用时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制动电阻需要吗

网友A:
需要
而且两台最好都加

楼主:
如果辊缝和角度调整合适,保证两个电机速度一致,母线电压应该不会上升很多,能通过调整参数避免母线电压升高吗?

网友A:
这个我以前调试过,通过调试参数很难实现,管子的形状也决定了是否会发电,最好都带上制动电阻吧,以免麻烦。
钢管行业的变频器不太好做,最好也要大上两个规格。

网友B(2009-11-18):
目前,我们的钢管矫直机用的是两台280KW电机,用的是变频器调整.现此矫直机用得很不正常,主要现象是矫直过程中变频器报过流故障,而且从电流表上看,电流不稳定,波动幅度很大.现在不知道是由于机械原因导致电流过高报警,还是由于变频器原因.
         后来,花了很长时间检查机械原因,但也没有找到机械原因,不知道能否找出是否是变频器原因.如何检测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