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9):
在做一套试卷有写题不会:
1.已知:V1=K13  则K12V1=?   D6V1=?   。     已知V=K45指定常数H30V执行结果为?
2.(D)MOV(P)表示该指令处理?位数据,采用?执行方式。
3.PLC的中断分为?和?中断,最多可安排?个中断。

网友A:
V是变址寄存器,k12v1=k12+k13=k25
d6v1=d(6+13)=d19
H表示16进制数,H30=k48,所以H30+K45=K73=H49
MOV指令前面加D表示双字节,32位指令,P表示执行方式为脉冲型。
最后一个题目不太清楚出题意图,分为EI允许中断和DI禁止中断?
最多安排的中断个数不清楚,I001~I801吗?

网友A:
最后那个问题,直接写:I00*~I50*表示6个通用中断,末尾*为0表示下降沿触发,1表示上升沿触发。I6**~I8**表示3个定时中断。末尾2位数为定时时间。
肯定错不了。

网友B:
对于三菱FX系列PLC中断分为 外部信号输入中断 和 固定周期动作定时器中断

网友C:
呵呵;对于中断要指定具体的系列;

网友D:
V是变址寄存器,就是做加法就可以了
主要用于地址整体变换的场合

网友E:
答案非常的好,厉害,不过H30+K45=K73=H49么??

网友A:
H30+K45=K93=H5D
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