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9):
大家好!小弟想向各位大侠们请教个问题:我厂的变频器是ATV-71施耐德的,控制的是卷扬设备,也就是卷扬料车上升时40HZ过段时间转换为22HZ再过会转换为7HZ至停车,(40HZ转换为22HZ的时间为8秒;22HZ转换为7HZ 的时间为6秒)我想问的是:如果在料车上升的过程中22HZ如果没有转换成7HZ的话,料车有能翻车(由于惯性增大),能不能加一个保护,22HZ没有转变7HZ时让变频器停车!希望得到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A:
如果现场有PLC,可以用PLC读取变频器的频率,或者直接用多段速控制

网友B:
图刷新不出来,就楼主描述的,如果使用PLC+行程开关,或者直接中间继电器+行程开关,利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功能可以实现你的控制目的。

网友C:
可以用变频的故障续电器或着用特需功能程序

网友D:
不明白3楼为什么会用到行程开关?楼主说的可是时间啊。感觉PLC内部的定时器会比外部的行程开关可靠些,但不知道楼主的时间是怎样得到的是否够准确且每次都能确保不变?

楼主:
回复4楼,
感谢各位的帮忙,我说的时间的事,是变频器程序中设定的,他是根据你电机实现转换速度的时间,也就是有告诉到低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