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9):
西门子6SE70 系列变频器如何设置最小输入频率???近日,怎样提高西门子变频器的最小输入频率????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定加入附加补偿的设定值。给P433予值,即可实现最小频率的设定,且连续可调。

楼主:
嗯 加了一个电位器,拉在X102的78、18上,把P443由11改成了13  按说明书上调整的不太明白什么意思,K0011???K0013??

网友A:
看看上面的图,也许会帮助你理解。模拟量输入1和模拟量输入2分别从端子输入,它们对应的内部“连接器”分别为K0011和K0013,那个P443就是变频器的转速(频率)主设定点,把K0011或者K0013置于P443中就OK了。

你如果想增加一个最低频率的设置,可以把模拟量输入2(K0013)加到参数P433中去,这样主设定有模拟量1决定;最小频率由模拟量2决定。

不知是否明白了?

楼主:
明白了,话大使指教呵呵 已经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