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高吗?

楼主(2009-10-09):
我是个新手,我们这公司正在起二期,安装公司是从我们这分出去的三相。今天哪安装的找我们说电压过高,他们的设备一起就跳,我去测了一下,单相240,相间是416,这是咋回事?请各位大大们帮忙分析,谢谢。我用万用表测的,用了俩,都一样。貌似我们这的电压一直这样。

网友A:
是有点高了
看看高压进来又多
要是高压进来高的话就没办法了

网友B:
调节变压器的励磁调节开关,即可调节电压。

网友C:
把变压器调一档可降5%

网友D:
是有点高了,用电器时间长了受不了,

网友E:
调变压器励磁调节开关,把变比增大,低压就会降低。

网友F:
416v按说不高啊

网友G:
电网电压规定是有正负10%的误差。最高上限是418V.没有超上限。单相也没超。不过长时间用还是要降低些为好。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偶明白了。不过他说一合空开就跳啊,不存在时间长短问题。

楼主:
小弟是个新手,今天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有这么多师傅帮助解答,以后努力当好问题学生,希望师傅们有求必应,有问必答啊。谢谢各位

网友H:
同感!也借此帖 向老师傅们 老工友们 表示感谢!
真诚的!

网友I:
你要查下你的空气开关额定电流值了.是不是启动电流过大的原因.变压器励磁调节调下.但是如果是空气开关电流量放的不足的话,则电网电压波动则还很容易出现跳动现象.

网友F:
告诉你个诀窍,只要电压不超过420.。。打死你也不要承认是你电压有问题,鬼晓得他的电气组装时有没有问题。。。

楼主:
您早说啊,貌似告诉晚了。今天偶们主任问俺了,我坦白的很彻底,但愿偶们主任想的和你一样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告诉你个诀窍,只要电压不超过420.。。打死你也不要承认是你电压有问题,鬼晓得他的电气组装时有没有问题。。。

网友K:
电压不高。你目前在试车阶段,大部分设备未开,几乎是空载状态,电压稍高一点是正常的,待正常开车后电压有可能降至380-390左右。

网友L:
正常应该正负10%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