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V5.2安装求教

楼主(2009-10-09):
我有一台电脑是联想410L的,内存512,硬盘60G,能装S7-200的程序,怎么装不了V.5.4的,换了系统也不行

网友A:
唉~~标题是5.2的,到里面时却成了V5.4的了

V5.2,操作系统不能高于XP SP1方可进行安装。

V5.4,专业版,不包含中文,可以在XP SP2以上系统中安装,中文版的Step7标准版,你需要在XP SP2系统中安装。

任何一个版本的Step7均不能在Home版操作系统上安装。

最后,Step7与Step7 Microwin是两种软件。

网友B:
呵呵;
系统用的是哪个?

网友C:
确认一下系统是否是专业版的XPS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