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 接法

楼主(2009-10-09):
我是新手.请问一下在图纸上时间继电器上的延时常开在接线时是不是要接到常闭的, {Z3040摆臂车床}

网友A:
根据自己的设备试下先,不行反过来,这种情况,不会死人

网友B:
按图接就行了。为什么要接常闭?

网友C:
常开就是常开,为什么要接到常闭呢

网友D:
就是的,根据图纸来接就好了

网友E:
时间继电器的触头有:延时接通、延时断开以及延时接通瞬时断开和瞬时接通延时断开等要注意触头的形式。

网友F:
需要先把时间继电器的触头搞清楚:有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两种。

网友G:
按图纸来有时也不一定对,记得修过一台桂林的3050钻床,摇臂夹紧限位开关撞烂,拆线时没注意,接线时按图上常开接的,不对,改接常闭才对.
二椄说的对,先试下,不对的话反过来.
心里没把握的话,先分析下工作原理.

网友H:
就是,照章办事

网友I:
先分析原理,再接线。

网友J:
需要先把时间继电器的触头搞清楚:有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两种

网友K:
这个是不一定的,要看你自己是怎么个用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