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度表用法

楼主(2009-10-09):
7.5KW的电机接三相四线电度表不接N线能转吗

网友A:
只要电能表接上电源侧,无论负载侧怎样表都正常转动。

网友B:
如果只计量电动机可以,有单相用电设备要接零线

网友C:
一个是计量设备,一个用电设备。

楼主:
我用一个三相四线的电度表只接一台电机,我没接零线,可能是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