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L

楼主(2009-10-09):
各位高手:我从我们公司的屏里把程序下下来了,想修改两个画面的名称,要怎样才能在EB500软件里打开呢?我尝试过EB500的反编译功能,但是使用反编译时电脑总是无响应,XP系统和vista系统都是一样。

网友A:
呵呵;能读出源文件就可以反编译的;
换个版本试一下;

网友B:
国产的东西不太好,不同的软件版本打开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字库什么的不一样。看不到。

网友C:
注意软件版本和触摸屏
不同时候的触摸屏

网友D:
好像反编译出来不能修改吧,没试过

网友C:
可以修改

网友E:
文件后缀名是.XOB反编译后是.mtd

网友F:
文件后缀名是.EOB;反编译后.EP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