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交流接触器

楼主(2009-10-09):
为什么有时按停止接触器不释放,需要按住时间长一点才能释放?总电源切断也要过几秒释放?
是不是给接触器线圈并联一个电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是否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这个应该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问下,你按的停止是现场的停止按钮还是热计的按钮或者别的?电路里有没有时计?你那接触器是多大的、或者控制电机是多大?你工作的地方灰尘多吗?

网友B:
拆下接触器查看铁芯处是否有油污。擦试干净。

网友C:
把接触器打开吹吹灰,清洁下油污。再不行就 换个这样太危险了

网友D:
铁芯处是否有油污?铁芯材料不好也有可能,复位弹簧断裂也会引起

网友E:
补充一句,可能剩磁太大(中心磁柱磨损太多)。造成的。

网友F:
铁心有剩磁或油污粘住。

网友G:
接触器铁芯有油污,触头有熔点,有延时断开电路

网友H:
认同楼上几位的意见。
以前,小型接触器、铁心表面涂有防锈油的,可以见到这种情况。

网友I:
换个试试。

网友J:
同意2-7楼的观点

网友K:
如果用的时间长了,可能是触点氧化致使不能立刻断开或吸合

网友L:
这个不好说的,要看你的电路图是怎么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铁心有剩磁或油污粘住。
不错,应该是这个问题,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楼主:
5,6楼有道理

楼主(2010-10-25):
引用 网友E:
补充一句,可能剩磁太大(中心磁柱磨损太多)。造成的。
就是这个问题,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我在线圈上并联一个电容,这样情况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