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接触器看不懂的地方

楼主(2009-10-09):
昨天在一台进口的意大利机器上看到了一个西门子的直流接触器,线圈电压是DC110V,看到线圈接线有点与众不同就拆开看了一下,
发现多了一个如图中红色圈中部分的东西,但不知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二极管

网友B:
看不清楚,但不是二极管,猜测可能是吸合辅助线圈

网友C:
是吸合辅助线圈
吸和时增加吸力,吸和后断开

网友D:
吸引(启动)线圈,吸合瞬间接通,吸和完毕断开。

网友E:
直流接触器比交流接触器有什么好处呢?什么情况下用直流接触器呢?

楼主:
先感谢各位的指点,我还是有点不明白,红色圈中的部分能肯定不是线圈,但该接触器线圈是有三根引线出来,还有如果这是辅助线圈,那我见过一些比这还大的交流接触器都没有辅助线圈,为什么直流的要加,是不是所有大的直流接触器都有呢?因为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直流接触器。

网友F:
用表量一下,在线圈侧有可能是防雷或过压保护

网友G:
拆开看看不就明白了,图片也不清楚!应是辅助启动触点!

网友H:
辅助吸合线圈 有些功率比较大的直流接触器有A1A2A3三个输入点A2A3通过接触器的一个辅助常闭触点连接 接触器工作以后常闭断开 在不得电情况下 用万用表量不出线圈电阻 我是一新手 不对之处还请指正

网友D:
回复7楼,直流接触器灭弧能力高于交流接触器,而且直流接触器有常闭主触头。

网友I:
会不会是来弧用的

网友J:
电容或PTc启动电阻

楼主:
我量了一下,应该是二极管

网友K:
是不是电容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吸引(启动)线圈,吸合瞬间接通,吸和完毕断开。

网友M:
是一个反向并联的二极管
当一个电感在断开时就会产生一个反电势!这个反电势可以比电源电压高出数倍至数十倍??这个反电势会造成对其它电器原件(特别是半导体器件)造成干扰或破坏!!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可以吸收这个反电势,保护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N:
楼主,现在知道是什么吗?

网友O:
应该是在断开时解决剩磁问题的,上面是个常闭触头只有线圈在断电时有作用。为了使可靠分断做的器件。

网友P:
到底是什么东西?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Q:
看不太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