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0):
我公司有三台消防泵,要求两台同时启动,泵马达的功率为90KW,专用变压器315KVA 二次额定电压400V,电流454A。
我想请教下,就用一台这样的变压器,泵改成用变频器电源的容量够不够?还有用变频器启动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多少?谢谢

网友A:
呵呵;用变频器启动时电流比直接启动要小的多;
泵类启动时一般不会超过额定电流的1.5倍;

网友B:
你用星三角启动三台,也能行的。

网友C:
只能用变频器启动

软启动不行的

星三角不行的

网友D:
两台同时启动,对变压器的冲击太大,最好顺序启动。

网友E:
最好咨询做消防设备的厂家

网友F:
完全可以

楼主:
原来这两台泵是因为电源容量不够所以没用,现在公司想用两台315KVA的变压器做为它的电源,(还忘了这原来泵是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的)。不知道这么大的容量的变频器价格一般在多少?我的意思是能选一种经济一点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