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0):
我厂一台绕线式电机频敏电阻(老式的在骨架上缠绕铜线的频敏电阻)烧了,后用铝线根据原匝数重新绕制了电阻。再接到转子回路后,出现如下问题:1.启动电流比原来的启动电流要小。2.启动费力,证明启动转矩小了。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如何解决?

楼主:
频敏电阻可以用一般的导线绕制吗?如果直流电阻都相同。其性能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使用铝线,电阻增加,造成启动电流减小。(铝线导电率及散热情况比铜线都要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铝线,电阻增加,造成启动电流减小。(铝线导电率及散热情况比铜线都要差)。

同意这个观点,另外我想知道造成启动转矩降低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B:
阻抗变大,电流减小,转矩也就跟着变小了!

网友C:
阻抗变大,电流减小,转矩也就跟着变小了!
同意这个 观点!

楼主:
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串电阻启动、转子回路串接频敏变阻器启动控制,这两个电阻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抗变大,电流减小,转矩也就跟着变小了!
同意这个 观点!

我还是不太明白

楼主:
不明白转矩与电流得关系,我看有的资料写阻抗大了,转矩也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使用铝线,电阻增加,造成启动电流减小。(铝线导电率及散热情况比铜线都要差)。

网友E:
说白了,就是一种电抗器,实质是一种电感器

网友E:
绕线型电机串电阻降压启动,你听说过吧?现在换成频敏变阻器(电抗器)了,也是一种降压启动。原来是铜线绕组,现在换成铝线了,感抗变大了,启动电流进一步减小,力矩也减小了,所以出现了你说的那种现象。

楼主:
绕线型电机串电阻降压启动,串频敏变阻器启动这两种方式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F:
绕线型电机串电阻降压启动,串频敏变阻器的启动方式都已经淘汰了,现在最好用的就是水阻柜,阻值无级变化,直到为零,可将启动电流控制在额定电流的1.3倍以内!QQ121039717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绕线型电机串电阻降压启动,串频敏变阻器的启动方式都已经淘汰了,现在最好用的就是水阻柜,阻值无级变化,直到为零,可将启动电流控制在额定电流的1.3倍以内!QQ121039717
赞同这种方法!不知价格如何?

网友F:
要看电机功率是多大的,功率大小不一样,价格有所差别,具体可以加我QQ,也可以打电话给我13697229801,我可以详细为你解答,水阻柜的价格比频敏还要略低一些。

楼主:
水阻柜对于高压电机和低压电机有区别吧

网友F:
当然是有区别的,对绕线电机来说区别不是太大,加我QQ或电话给我,可以了解的更清楚

网友G:
转子串电阻起动,由于起动过程中的起动转距和起动电流是变化的.所以在起动过程中要切换电阻组.发适应电流和转距的变化.而频敏变阻器顾名思义,就是根椐电机起动频率的变高,自己的阻抗会减小.所以用频敏变阻器比串电阻要简单,高效.